intel原装915主板的奇特故障

楼主(2009-04-18):
一台TCL品牌电脑,用的INTEL的原装主板 型号是 D915PDT,开机进入LOGO画面后就死机了 ,重启按TAB键 ,开机画面后显示 initializing legacy Roms......死机。CPU供电正常但CPU的温升很快很烫,所有的CPU供电管子都很烫,换CPU故障不变 ,把所有供电管子都换了,供电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很烫,CPU座子也加焊了,IO也换了,都没用,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供电为ADP3188+ADP3418K四相, IO为 LPC 47M182-NW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应啊,有这么难吗

网友:
散热问题你考虑到了吗?BIOS刷了没。

网友:
也有可能是 风扇问题呀!倒致散热不好??

网友:
5v。3.3v和12V供电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