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显示开机LOGO就死机的原因

楼主(2009-04-18):
一块TCL电脑主板,型号是INTEL 的D915PDT,开机显示TCL后就死机了,bios也进不了,会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建议先看上诊断卡看跑到哪里才好说,楼主这样问题很笼统了

网友:
这种是开机当第一画面
一·BIOS会影响
二·把HD拔了
三·SB空焊(你可以压但容易LOST  PAD    GA很多这种现象)

网友:
还有键盘电路问题出现锁死!

网友:
诊断卡跑 5A   IO 换了 南桥焊了 串口芯片也取了 故障不变啊  发现死机时CPU很烫,CPU供电电压正常,供电管也很烫,换了供电管与供电管理芯片,故障依然啊,我在想一个问题,BIOS出错是否会影响到CPU发烫啊?

网友:
新问题  我用示波器查CPU供电,发现有干扰脉冲,供电电压1.32V,干扰脉冲VPP在1.3V左右,频率388K左右,我测过其他主板的CPU供电,示波器显示都很平滑,但这个怎么会有干扰?ADP3188 +4颗ADP3418K组成的4相供电,我把滤波电容与滤波电感均换了,干扰还是在啊 ,太难修了 INTREL原装主板

网友:
小弟菜鸟  你说的SC是什么东西?

网友:
现在正准备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的结果是 故障依旧 晕哟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越搞故障越多了

网友:
看看换个CPU能解决不?我曾经遇到过主板报CPU错误系统停止,现象有点一样也是卡在第一画面下不去,也是进不了BIOS,后来是换了个新U解决。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