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刚检测完内存就死机

楼主(2009-04-18):
915主板 CD2.93 检测完内存,显示 EM64T后死机,是哪里的问题呢?刷了BIOS故障不变

网友:
EM64T?
已经跑到显卡部分了吧?

网友:
问下诊断卡跑码跑到了多少,也没说清楚,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啵,到北桥的A D线正不正常

网友:
测AD线是否正常,刷BIOS,试换I/0,南北桥虚焊,CPU座虚焊内存接触不好,兼容性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AD线正常 BIOS刷过 CPU座子加焊了,都不行啊。现在正准备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