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莫名其妙不跑码的原因

楼主(2009-04-18):
手下所负责的一个宾馆里,有那么几台机子,差不多在冬天的时候,有时,也是偶尔会出现关机之后不能启动,基本是拔掉220V电源插头,或是将主板上的P20或CPU的P4供电插头拔下,稍后再插回就能工作了。虽然很郁闷但也能够用这种方法处理问题,所以没有深入研究。

今天又有一台这样的机子,以前也出过这样的毛病,也是用上面的方法处理的。但今天的事情有些严重。
入住的客人反映上网很慢。经过自己Ghost恢复操作系统后,还是很慢。基本上已经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比如中毒)。硬件方面,温度不是问题,用手触摸均无发烫感。刚开始检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日期和时间都对不上,而且还发现无论插哪个USB口,都发现不了USB鼠标(该鼠标是正常的)。并且出现比较多的按开关不跑码的情况或者在操作系统里关不了机(断电)。

因为今天这台机子,出现检测不到USB设备,系统的日期对不上,按开关不跑码,虽然有时候也能够用拔插头可以恢复跑码,但进系统后速度还是会很慢,有时候不能关机。使得想到了南桥有问题的可能必比较大,在一次不跑码的时候,用手摸了下32.768晶振,居然诊断卡的数码管立刻跑码了,经过多次测试,确定问题出在32.768晶振上。

更换了32.768晶振后,以上的故障全部消失。

网友:
顺带说今天碰到的一件事

表弟的一个以前在网吧里工作的同事,自己和朋友合伙开了个技术服务的小店。今天打电话过来说自己这里有台电脑不能工作,不跑码的,要我帮忙维修一下。

将主机取回来后,插诊断卡确实不跑码。看看比较脏,于是决定先清洁灰尘。等将主板从机箱里拆出来后,心想好象忘了件什么事情,细想,CPU的P4电源插头没有拔的动作啊(当然P20的电源插头是插在主板上的)。反正已经将主板拆出了,于是用自己的电源,将P20和P4的插头上,一按开关,呵,立刻跑码。

今天这个钱拿得容易了,当然整机的清洁维护还是有给做的。

网友:
主板冬天有时开起来是老问题了~很多主板都也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昨天我这边当地的气温最高25度,最低也有十几度的,不应该出现这种故障才对的。

网友(2009-06-01):
这是精振老化了,.

网友:
呵呵·看完你朋友那个机子,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