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72EF 保险管坏,换好的,听到保险管附近有滴滴声。

楼主(2009-04-18):
LG 772EF 不亮,保险管坏,换上好的,听到保险管附近有滴滴声。请问是什么地方坏了?我是新手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检查行管J5804与整流
二极管
uf5406坏,换上j6920与uf5408,插上电源正常,但按开关后还是有电源灯一闪一闪伴随滴嗒滴嗒响.可能复载短路。
插上电源线,不开机,检查行输出变压器B+供电不足,只12V,正常应该有55左右,沿着B+供电线路往回查发现有一保险电阻被击穿,找一个近似的保险电阻替换,故障解决
供电不足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负载是否有短路的.主要检查大功率元件.如行管.升压管等.

网友:
要是保险烧了,最好不要直接上保险,应该先查查电源各部分,如整流桥,电源开关管等,好有行管及周围电路和升压电路都要查查的.

网友:
多半行管,或二次电源管坏

网友:
那是保护,查行管。。。。

网友:
查行电路看看吧。你查都不查就这样问,大家都没办法帮你的。后极输出短路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检查行管J5804与整流二极管uf5406坏,换上j6920与uf5408,插上电源正常,但按开关后还是有电源灯一闪一闪伴随滴嗒滴嗒响,不知怎么修下去了。请高手帮帮手。

网友:
经检查,行输出变压器B+供电不足,只12V,沿着B+供电线路往回查发现有一保险电阻被击穿,找一个近似的保险电阻替换,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