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做的土炮加焊显卡BGA芯片图

楼主(2009-04-18):
如题,加焊中的图片,最简单的加焊设备,但是成功率确实很高。

我在23#帮楼主解释了一下粗略的原理,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张先生

网友:
要是焊南桥 板子会不会变形啊  上面不用疯抢加热吗  还有你的红外测温仪 我怎么没有看见呢 希望能看到焊南桥 cpu座的照片

网友:
LZ说一下。成功的机会多少呢?就这样悬空着。能行吗?

网友:
那么多杂货在傍边。楼主也不怕发生火灾。强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温度有多少度啊?而且还成功率很高?

网友:
板子受不了吧?没固定的地方怎么加压啊?

网友:
我一眼看上去,楼主这个显卡没有放平啊,焊BGA最重要的就是放平,一点也不标准。很容易连球的。

网友:
这只是一种方法,应该是可行的,成功率应该也很高的,有创意!!!

网友:
楼主电炉上罩着个什么?那东西做的比较专业

网友:
好像不太行吧?温度什么时候才上到230啊?

网友(2009-11-09):
就这么放着?太悬啦

网友:
这样悬着板子加热会变型的。

网友:
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呀,哪么远。。。

网友(2009-12-16):
天啊,什么法都有啊,这能行吗,没试过。

网友:
这远的距离能行吗?看着玄呀。

网友:
厉害,拿电铃做罩子

网友:
是挺有创意,但做的太过于简陋也很危险,我看这东西有待完善

网友:
那罩子是学校里顺的?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孔那么小,温度都在上千把。LZ应该吧温度分散。来个均匀全面加热,才不会变形,

网友:
这东西主板受热面积小,估计会变形

网友:
上面几位提到加热面积小容易引起板子变形,我认为没有问题,解释如下:
1. 被加热物体离热源有一定距离,中央加热面接不会过小;
2. 由于上面的是金属的半球形罩子,温度场是从中间向外渐变的,应该对减小板子变形有帮助。
其实大家只要把里面加热体看作发光体,画一下光路图就知道中央加热面积的大小。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吧!
小孔成像原理中学物理学过吧,红外热源也是光线哦!

网友:
不过楼主的确做得粗糙,真要做还要科学一点。

网友:
这样也行........
张先生的讲解很详细,但是温度要怎么控制,而且楼上的同学们也讲了,板子不放平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上面就一个士巴拿压住,睇着牙冤(港话)

网友:
说了才知道LZ在做BGA,否则还以为LZ在烤地瓜啦!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现在我才知什么叫做牛...

网友:
咱们基地 还真是什么人才都有啊 \(^o^)/~

网友:
这样做BGA,我看悬,楼主有心的话,测下温度,拿点工程数据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希望推出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弄不好肯定不着火的。

网友:
比较危险,有小孩的别用。

网友:
不知道温度均匀不? 要是不是均匀容易坏

网友(2010-01-16):
这样也行啊???真是土到家的土炮啊!!!
可以学习。

网友:
效果OK吗?

网友:
长见识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高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