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开机按钮DIY

楼主(2009-04-18):
坛子里的各位高手相必在维修主板时,短接开机针开机的情况不少吧!对于老鸟来说轻车熟路,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万一短接错,则主板.......,今天利用上班休息时间,搞到几个厂子里用得轻触开关制作一个开机按钮!这样好多了,不会出现开机短接错开机针现象,保证主板安全,上PP

网友:
坏鼠标里面都有和这个差不多的小开关

网友:
短接开机排针不会出什么问题把 一般 把 开机 重启 电源灯 硬盘灯 一组 短接他们的任何两根都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以前没有标注的主板都是乱短接一通 肯定能开机

网友:
机箱上的这种开关本来就有得卖的,还这么费力改,而且还破坏美观及实用性

网友:
4楼的兄弟看清楚啊!不是用在机箱上面的啊,看清楚帖子的标题,是维修!!!!!!!!,还有就是乱短接一通 肯定能开机,呵呵本人不敢苟同,想一下如果都是按照你的维修方法乱短接一通我想主板离维修那真的是不远了!!!

网友:
不管用什么上的开关 这种想法对维修有帮助呢 对于普通的主板任意短接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要是戴尔的主板 那就要小心了 它是把USB和电源灯 硬盘灯 开机电路等 都在一个插槽里,只用一根排线接到面板上的,要是拔掉排线,瞎短接 你试试看

网友:
呵呵  鼠标上的按建来的

网友:
有意思,我也有一个无聊时自制的,是用洞洞板做的。改天拍照传上来。

网友:
其实就算短接错也不会伤到主板的,我一般都用螺丝刀代替平头和十字头皆可,以前卖掉一个废旧机箱从里面拆到两个这样的开关,一个电源开关一个复位开关。

网友:
电源开关废旧机箱里不有的是吗,直接拆下来用不就得了,还至于费那么大劲自制

网友:
我一次拿几十条开关线吖,几毛钱一条,何必去搞这东西,一点实用性都没有。

网友:
有没有用只有做的人知道

网友(2010-01-25):
能搞个笔记本主板开机按键就牛B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