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能f202S 怎么升级。主控是:ak3221(安凯)

楼主(2009-04-18):
能开机,但只显示正在开机界面。一直进不去。这机子,怎么都不能刷。

网友:
安凯AK3221方案升级教程方法说明

以电池为电源时用以下方法升级

1.    按住[UP]不放开,短按[POWER]。

2.    松开[UP]。

3.    在屏没显示之前短按一次[DOWN],此时屏幕被点亮并有提示信息(如果掉程序时也会有此画面出现,可重开机几次,真不行时直接按以下步骤升级)。

4.    接入USB线

5.    短按一次[DOWN],格式化并自动进入U盘,在PC上格式化第2个盘为FAT32。

6.    把AkResData.Bin和Magic.bin拷贝到20M的那个U盘,拷贝完成后弹出U盘,并拔出USB线。

7.    按[RESET],升级完毕。

8.        以后就能直接长按[POWER]3秒开机。

以USB为电源时用以下方法升级

1。按住[UP]不放开,接入USB线。

2。很快松开[UP]。

3。在屏没显示之前短按一次[DOWN],此时屏幕被点亮并有提示信息。接入USB线

4。短按一次[DOWN],格式化并自动进入U盘,在PC上格式化第2个盘为FAT32。

5。把AkResData.Bin和Magic.bin拷贝到20M的那个U盘,拷贝完成后弹出U盘,并拔出USB线。

6。按[RESET],升级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