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装了驱动也是灰色,不能用?

楼主(2009-04-18):
我的那个电脑,系统都装了N次,就是声卡成灰色,用不起,驱动也换了的,请教?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吗,在设备管理器中,也不能发现新硬件。

网友:
主板BIOS  屏蔽了声卡吗 ?

手摸下声卡热吗、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声卡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个声卡驱动试试,AD1888的经常出现此问题!!!

网友:
可能是声卡坏了    换换声卡试试

网友:
加了一张独立的卡,好了。

网友:
查声卡5V,3.3V供电,IC的第二三脚有无电压

网友:
找不到新硬件装什么驱动,查板吧

网友(2010-03-22):
应该是主板集成声卡硬件故障吧

网友:
说清主板型号。有的板子必须要原厂驱动。我就碰到过华硕。你的声卡是AC97还是HD的。

网友:
1  要不是驱动的问题  2 声卡芯片挂了

网友:
要么BIOS禁掉,要么音效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禁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