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数据

楼主(2009-04-18):
有一个20G移动硬盘只有一个分区,插在USB口上忘记取下来在一次重装系统中误将系统装到了移动硬盘时(系统是GHOSTXP),覆盖了原有数据请各位给予帮忙

网友:
这样的话就没法恢复了

网友:
如果数据不是太重要就没有必要动脑筋了

网友:
可以去摆渡找几个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重要的请求助专业机构

网友:
被覆盖的1点多G那部分是没有办法恢复了的,其他的问题不大

网友:
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恢复的,如果想恢复那就需要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