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4-18):
一块GA-8LD533主板触发不了。开机排针电压5V,并且南桥旁的一个稳压管APL1117异常发烫,APL1117换了之后现象一样。5VSB也有。求高手解答。

网友:
既然发现发烫,就先查一查APL1117后面得电路,看是否有短路,排除了短路再修触发。

网友:
先测量1117中间脚的阻值,不得低于100欧,否则有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拆掉集成网卡再看看

网友:
发烫就不对了。。。。多半桥挂掉了开拆吧

网友:
1117发烫,供电正常.....有没有换个1117看下还会不会啊.....看下还会不会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了  把LM1117拆了量 输出3。3的哪个点的阻值   如果短路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是南桥挂了

网友:
要3。3V待机电压的可不只有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