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怪问题,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09-04-18):
测量各处电压正常,CPU各路用示波器测量了也很正常,电源换了,内存主供电电压好像偏低只有2.35V ,换掉旁边两个场管,控制级由MS-6控制换掉这个芯片还是一样只有2.35V,进系统一切正常 还跑了3D都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用着就自动关机了,只要自动关机,就不能触发了,要拔掉电源才能又开机,有时候开机风扇转几秒就又关机了,又要拔掉电源才能开机,在自动关机的时候,我测量电源插座14针脚有2.8V的电压,说明不是有短路造成的,没有思路了,请高手看看,谢谢

问题解决,是CPU的问题 ,换了一个CPU,跑了一天的3D没有出现问题,客户用了几天没有打电话过来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内存,主供,显卡供电MOS有没有软击穿的情况

网友:
看下开关机电路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2.35明显低了

查一下MS6周边的参考电压和反馈电路等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看看MOS管是不是轻微开路了然后跑一下其所在电路是否正常..可能还是MS-6的问题

网友:
主要查一下CPU座子 座子虚了 什么奇怪的现象都有,进系统以后 试着敲击主板 或挤压cpu 试着寻找规律

网友:
不能触发关机应是MS-6的问题.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请那些说什么换电源那些的问题不要说.看到就不爽.板都是拿到外面修了还说是电源!!!!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这个内存供电时2个场管控制,G极都由MS-6控制,主要是第一个场管D极输出的电压偏低这个场管的S极接3.3电压,D极接到第二个场管D极,我直接拉个3.3V电压接到第二个场管D极,我把内存电压搞到2.56V了,电压正常了,跑了2次3dmark,还是关机了,再点开关不触发,拔掉电源线,再开又顺利进入系统,然后关机换了根内存再进去测试,跑了5次3dmark还没有关机,再跑一直跑到电脑城下班还没有关机,明天再跑一上午不关机的话应该可以交给客户了,现在我都还不认为是内存的问题,明天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具体是不是内存问题只能多换几条试试看了

网友:
条子出问题,是有可能导致进系统自动关机的可能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不一定是是内存问题应重点查一下供电方面是不是有轻微短路尤其是南北桥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我认为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和IO问题大些,个人意见,我遇见一个板子,最后换IO好的,一点建议

网友:
可能还有虚焊

网友:
你换块CPU试试看.上次遇到AMD3500+故障和你一样,自动关机我换了电源没解决最后换CPU就OK了

网友(2009-08-14):
现在我的朋友也有一块集成显卡的MS-7102,故障现象:触发开机,诊断卡跑到26,也有屏显,但十几二十秒后自动掉电,然后无法再次触发开机,只要拔掉电源线再插上才能在开机,即使装上假负载也是这种情况,不过,不装上CPU就没有掉电,还能正常开机和关机。是不是MS-6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