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不显 跑FF

楼主(2009-04-18):
机器 的电压 好想都有了 还有CPURST 电压也有了 还会是什么问题 开机电流直接上到0。76A 不跑码
cpu

网友:
如果确定CPURST PCIRST都正常
测试CPU座有无不良,
尝试按压CPU座和北桥!
把你所有能打的AD线都打一下看能不能有收获

网友:
你用手摸CPU有没有温度,如果没有,你就把CPU风扇接口那里的1845换掉就可以拉

网友:
对了 那AD 线 阻值是一样的吗 ?
我之前量了有些是不一样 的

网友:
你这机器CPU都没有工作,应该是没有温度的吧,你去看看CPU有复位,时钟,供电吗,还有PG输出吗

网友:
CPU 没有电压会有CPU RST 吗???
你用假负载打下到NB的阻值.就大概可以判断到故障点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搞定了说说。。。大家分享一下精练啊

网友:
CPU 有温度的啊` 电压正常 才会有 CPURST 啊` 我到时候做下北桥看看`

网友:
上打阻卡,测AD数值,和别的不一样的,就检查周围元件,或断开向两边量。CPU风扇转吗?各IC供电正常吗

网友:
量南北桥供电,还有时钟的供电.

网友:
很明显 是南桥坏了 换个吧

网友:
T40坏南桥比坏北桥多多了 建议换个南桥

网友:
换个 CPU试试 啊

网友:
说的是好像南桥容易坏

网友:
不过现在我 已经把板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