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宽屏高压板改通用高压板白屏

楼主(2009-04-18):
改 ACER 19宽屏高压板
改12V通用的高压板 三根线分别接在+13.8V  GND  VADJ (插电屏幕就亮按开机键电压0.3V,按关机3V)  第2种我接13.8 V      GND SHUT   关机白屏.现在不知道哪里问题..
第一排:AOL-    AOR-   MUTE    +13.8V   +5V    GND   GND    VADJ
第二排:APL+    AOR+  SHUT    V-adj      +5v    DET    GND     EVA

网友:
高压条上面背光和ADJ接错了!

网友:
好像要求有4根线的

网友:
正12V,GND,EVA这3个线就可以了,ADJ是亮度调节

网友:
EN和ADJ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