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MX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09-04-18):
华硕P5GL-MX不能安装系统,硬盘和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解决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可以对硬盘分区,一步步安装也不行.设置硬盘成主盘这些都试过了还不行的.开机按F8一步一步执行也尝试过.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GHOST这一步能完成吗

网友:
ghost这一步能顺利完成

网友:
是一步步装的还是 Ghost 的?  能分区吗   做到哪一步呢

网友:
安装  我昨天遇到这样得机子  能GO完  但是无法安装 启动画面都看不见
   后来安装就 OK了
   有得机子就是欠揍

网友:
如果GHOST能完成,改一下硬盘跳线,设成主盘,准行!!多次经验哦
你开机按F8一步一步执行就知道,它是加载到某一设备就会重启,无法完成安装,怀疑是硬盘设置与驱动冲突有关

网友:
楼主请回复,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无果ghost能完成,却进不了开机画面那你就试一次硬盘安装。

网友:
最好说下是安装到哪一步就不行了,GHOST可以进系统,驱动全都可以安装的话,一般都可以安装系统的哦

也可以试下不同的系统,例如2000

网友:
你清一下MBR,方法:FDISK /MBR

网友:
[/FLY]LZ都说了可以分区,还有必要FDISK /MBR吗,如果说GHOST能完成,要看到哪一步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