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亮下又灭

楼主(2009-04-18):
一台明基的显示器。接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又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是明基通病吗。绿灯亮下又灭。

网友:
好了,高压保护引起。。查高压板。
查电源板输出,5V 12V供电是否正常。查输出端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 把高压供电断开  要是正常 再外接一个高压板 看能点亮吗   查一下高压板上面的C5707

网友:
明基通病吧,C5707,和5070中间的电容,还有9302,
高压条供电的保险。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测一下C5707

网友:
拆开看了一下有个电容虚汗。装好,通电开机屏幕亮了。但是马上又没了。又拆开量了一下。那对c5707也 坏了 。就是没换的 啊。这是明基的通病了吧

网友:
是那个中间的电容虚焊,加悍后才通电测试的

网友:
对c5075好坏,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2009-06-12):
电源部分虚焊,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