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停在 LOGO 画面死机 重启 有时候会好

楼主(2009-04-18):
大哥  解决一下啦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和  内存 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检查各个硬件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者拆掉内存,硬盘以及其他外设看主板起得来不。

网友:
有时候能开机 应该和虚 有关系  不知道你停的LOGO界面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报警声, 内存过不去 开机风扇不转, 找不到硬盘等 只要自检不过肯定会停下来的,要嘛硬件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个人意见为虚焊

网友:
首先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然后更换内存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先加热南桥,不行就换,一定可以的,修好了给我回复一下

网友:
七楼说的很全面.

网友:
今天碰到你一样的问题,拿掉cmos电池,重新放回去就好了

网友:
干显卡。这个机器会有显卡,北桥,内存插槽等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旁边的两个大电感,很容易虚焊  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