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不能运行GHOST.EXE修复记

楼主(2009-04-18):
一台845机器 顾客拿来说要做系统,用GHOST版一进入GHOST界面立即重启,换一个版本,也是如此,只好用一步步安装的版本,一直做完,十分正常。做完后,为了顾客今后方便安装了“一键GHOST”,可是一运行 立即重启,不能运行GHOST.其他运行任何程序都正常。无奈 告诉顾客此机不支持GHOST.说实话 我心里也纳闷,怎么会唯独不能运行GHOST呢,是版本高?换个8.0的也不行,因为顾客要得急,只好不做深究。
半个月后,这个顾客又来了,说还要做系统,进了病毒,奇慢无比。打开一看果然进入桌面也要5分多钟。因为知道此机不能GHOST,直接用了自己封装的一步步安装的XP SP3.仅6分多钟,死机。
打开机箱看 风扇正常,可是感觉CPU附近热乎乎的,认真一看,478针的卡扇底座4个卡口有1个断了,于是散热片不能和CPU紧贴,导致死机。换了个卡座,重做系统一切OK.而且再用GHOST做备份也一切正常了,不能GHOST的故障也迎刃而解!

网友:
以前碰到过,CPU的问题不能运行ghost的现象~~~~后来换CPU OK了~~~~

网友:
CPU 导致不能使用GHOST,头一次听说,不过有的品牌机的BIOS里面有个设置,在硬盘模式里  有的 两个选项 1个是 IDE  1个是 ACHI 一般的选 ACHI 进提示不让GHOST   选择  IDE后 就可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就是不能用GHOST,看到GHOST的界面就不动了,等了半小时也不好,后来加焊BGA   OK了
我那是个C51的主板

网友:
第一次听说,CPU发热也会影响不进GHOST,但为什么安装版的系统可以呢,如果是散热不好的话,那么进了系统过段时间也会死机或重启呀

网友:
肯定会的,CPU发热还会死机呢。。。。。

网友:
运行GHOST时系统的CPU和内存占用率都非常高!
这个时候CPU和内存的问题会凸显

网友:
我也遇到过! ghost不行。但用pe里边的ghost可以。。也郁闷了。后来把cpu重插一下。。再扣风扇就行了。那时分析一下也想明白了。是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