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T880 MS7047 内存时钟问题 462主板

楼主(2009-04-18):
V星KT880,MS7047,检测卡显示00,PCI,AGP,CPU座,时钟,电压,AD线,复位都正常,测试内存发现6组时钟均为2.6V ,0V,正常都为1.26V,跑线路发现与内存槽旁的时钟芯片ICS9733BF连接,更换此时钟芯片,内存时钟还是不正常(时钟芯片外围电路测试没有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谢谢

网友:
00一定是内存时钟问题吗。看看U座。

网友:
00 CPU都没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