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9WRD5 宏基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4-18):
谁有M9WRD5  宏基液晶显示器!帮我看下R9电阻是多大!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电源IC的型号以及那两个电阻和哪个脚相连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电源IC是无法幸免,看看IC型号再说吧

网友:
根据电源IC的型号和基本电路图来确定这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
是100欧姆的,直通也可以的

网友(2009-08-04):
我这里刚好有,R9标的是2200,220欧姆的。我这个电源IC爆了,你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电源IC爆了,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还坏了 P6NK60ZFP ic

网友:
电源IC的型号我已经知道了,是OB2269

网友(2009-09-03):
我的R6也烧了,帮忙看一下,

网友:
直接上图!楼主看用不用的上?

网友(2010-04-11):
你的型号看清楚没有  我的咋和你的板子不一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