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不触发

楼主(2009-04-18):
EC PC87541 晶振一脚1。76v 另一脚0。54v  这个晶振只有一脚连到IO上
南桥晶振起振
待机电压 MAX 8734 3V 5V都有 18脚 25脚也输出3。3V 5V
PGGOOD 输出3。7V 但是被87541拉低了 更换也一样
南桥加旱了 也一样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网友给点意见

网友:
PWBTN发出了吗?还有SB 的1.5S5有吗?

网友:
晶振的两只脚都与EC相连.只不过一只脚不是直通芯片是通过一大阻值电阻与芯片连

网友:
这个PC87541很易坏的,3,5V出来了,看一下它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这个已经修好了  是因为充电芯片8724的问题
8724有一个acok的信号
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