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7KLr功率因素控制电路损坏故障维修

楼主(2009-04-18):
同行的一台TCL 7KLR纯平显示器,此机为AOC 7KLR机型的OEM,故障为不通电,在某维修部修过,没修好.拆机检查,发现保险丝F901烧断,测400V电容呈短路状态,进一步检查发现FPC功率因数控制电路的功率管Q904损坏短路,功率因素控制IC MC33260的7脚和1脚对地短路,由于没有MC33260的备件,没办法修理,查主电源部分又没发现问题,决定把这部分电路去掉不用,为防止还有其他损坏的零件对电路造成故障,把下图中的线路割断部分用刀划断,然后找根线把连接部分接起来,上电试机工作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题外话:
       FPC功率因素电路的原理就是提高电源的工作转换效率,一般感性负载的效率在70~85%之间,要提高效率相应要作些器件补偿来提高效率,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考相关电路说明,此电路对于我们维修的来说,完全可以弃之不用!

网友:
好的!好多电源都没有这个电路.特别是300W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