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400 白屏

楼主(2009-04-18):
dell 9400 这款笔记本屏在笔记本上无任何显示(黑屏),拿下来用通用板从刷驱动白屏,而且一亮一暗的闪烁,刷了好多次驱动都不行,能换的我都换了都不行,就差屏了,请问各路高手是不是瓶体的事,并请各路高手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屏有3.3V供电吗?外接显示器如何?

网友:
问题像是屏体上的一个芯片坏了 自身不良发热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别忙活了。换屏吧

网友:
估计就是屏上的芯片坏了,更换下吧

网友:
估计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换屏试试.

网友:
问题找到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
刷下BIOS看能不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