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成灰的联想液晶电路板

楼主(2009-04-18):
客户说误插了220v电(暴强 12v的插孔能插220?)  电源一体版已经烧成灰了 如图 我现在要加个高压板 加个电源转换(12v转 5vor3.3V)  关键是连接到AD板上八根插针 这八根插针的引脚定义不大清楚 手上又没有一样的板 各位达人帮我看看 这八根插针的标示 (12v GND ADJ......)
联想17 19液晶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手上正在修这种的帮我看看

网友:
你这个客户真强,居然能接到220V的电上。那八个脚的定义应该不难,顺着电路走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的。

网友:
这个挺厉害噢!!

网友:
12v或13。8V    5V      地     和关机。   高压控制5条线就可以

网友:
换一个一体板也可以 现在有一体板可以买到

网友:
在追求效益的今天你还是换板吧!

网友:
联想就能整些特殊的,显示器的电源从主机电源上出来的,刚开始接触的时间还以为显示器有专用的变压器呢 !!

网友:
搞定了 板上也就四根线有用 5v 地 adj  pw-on 很容易就找出了  加了两个7805 把12v转换成5v 给AD板供电(幸好AD板还能用)  再加个四灯高压条 一切ok 非常顺利 报价200 客户毫不犹豫的接受 他都亲眼看到这幅惨样了 这也是自从液晶高幅跳水后维修费收的最高的一部了

网友:
还是换个板子快呀,烧成那样还能修的好吗。

网友:
你就换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吧.很好改的

网友:
是一个5V给1117和1084的,再接个地,在接ON信号5VOK,ADJ不接也可以!5V的来源12V+78L05就OK!

网友:
先用通板测测屏吧,屏不好使,就谈不上修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板上也就四根线有用 5v 地 adj  pw-on ,pw-on adj这两个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哈哈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也是联想的 我比你走运多 只是烧了保险丝和炸了几个滤波电容 貌似做工不错

网友:
我修到过同样一块,估计楼主驱动板的MCU芯片也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