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K8V-X SE 无主供电?

楼主(2009-04-18):
.经查.....所有的上下管都没有控制.....怀疑是ADP3186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ADP3186是好的......我装到其他板有主供电...........看了PDF....EN脚为0V......
EN脚该怎么查呢.......一般是什么连接什么东东.....是什么东西给EN脚信号的....

网友:
ASM8282G可能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请问一下ASM8282G 是起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
谢谢楼上的....换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前这个我也换过的了..可能是我换的时候没有焊好...这次换了焊好了.....就好咯......唉!!!!!不过这种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供电偏高啊.....3.13V这么高......一般是2.7左右的.高好这么多不正常的.......是受LM324控制的..把它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