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认一下一个芝麻三极管

楼主(2009-04-18):
帮助认一下一个芝麻三极管K72的参数型号。先谢谢啦!

网友:
用T43 或者7002都行,主板上的饿无非这两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管型是PNP还是NPN哪。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7002是场效应管

网友(2009-10-07):
那请问一下,六只脚的这种小的原件是什么称谓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六只脚的多啦,呵呵!如ESD,DC-DC等都有六个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