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无法上网

楼主(2009-04-18):
各位大侠,我的一块Celeron D鸿泰主板,独立网卡驱动安装正确,网络设置正确(手动设IP,无法自动获取IP),显示也说网络已连接,就是有数据发送有,接收为0,无法上网,网上邻居也连不上。系统也重装过,网卡确认是好的,另换网卡也试过,确认是主板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
DNS正确不!!!!

网友:
是用路由上网吗

从新设置一下路由

网友:
是路由上网,DNS设置正确,别的电脑都能上,用笔记本在我这根线上都试过了,一切正常

网友:
USB的网卡n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下进BIOS,查找相关项,看能否解决。

网友:
路由器有问题吗?

网友:
BIOS设置正确的,USB网卡是能用,但USB网卡上网速度太慢了.我认为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问题,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