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两块同型号科脑--内存不过

楼主(2009-04-18):
好几天没有修板,已经有10几块板没有修了,有点时间,拿了两块来处理。 两块一样的北桥上印着科脑的杂牌板。 一已经内存槽上方排阻已经全部被加焊过,另一块完好,没有修过。上假负载和诊断卡,加电测机,各主要电压正常。上C1。7 CPU再加电,跑码到B0 XX(后面两位忘记了,不好意思) 内存不过。上内存假负载,测试 有两个点二极体值只有58,以为北桥挂了。 但排阻坏也有可能,先把排阻拆下测试,100排阻 ,阻值10正常, 测主板上排阻的焊点,连北桥一端全部正常,另一端都58,明显北桥无事。顺着线路在内存槽下方找到一个580排阻,这个排阻一端与100排阻相连,下端与3。3V相连,直接去掉580排阻,重新加电,跑码26,显示了。另一块被处理过的也是相同故障,只是多了一个排阻坏了,另一个100排阻一个坏了,换上。 被修过的这块好像也被刷过BIOS,再刷上修好那块的BIOS,两块板都正常。

网友(2009-11-15):
没看明白,量到在线电阻58,拆掉的排阻不也是标58吗?哪不对呢?一端接3.3V,应该是上拉电阻,为什么坏了测不了内存,拆了却可以了呢?老师说电阻一般坏就是阻值变大,拆了不是相当于电阻变无穷大吗?

网友:
单凭运气修不好板的,技术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走了?4楼的答案是什么

网友:
难道这个电阻是别人故意加上去的??

网友:
看得云山雾罩的,呵呵

网友:
可能我水平太低了,真没看懂。

网友:
上假负载能走c1??????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