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这种DELL台机的主板在那开机的吗?(板型号是BF3--V ...
谁知这种DELL台机的主板在那开机的吗?(板型号是BF3--VR2)

楼主(2009-04-18):
我只有主板,但不知在那开机的。
蓝口是双排10脚的(在边上还空了一针),黑口也是双排10脚(也在边上空了一针)。白色也是10脚的(但7脚也是空针的)
主板
DELL

网友:
拍的这样,神仙能看清楚?

网友:
照的太模糊了
你直接上电能开机吗?
要是能开机 就可能没有开机的跳线

网友:
是蓝色接口那里6-8针吧

网友:
是白色那里,缺口对到的对面那两根。

网友:
你把图片搞的只有神仙才能看清楚,我们这些凡人那能看的清,搞个让人能看清的图片再说吧,估计那个蓝色的插口里有开机的跳线

网友:
蓝色口里的,
。 。。 。。
(。。)。。
括号里的

网友:
没有reset,其他都有
你开机提示按 f1 吗?

网友:
蓝口是双排10脚的(在边上还空了一针),黑口也是双排10脚(也在边上空了一针)。白色也是10脚的(但7脚也是空针的)

网友:
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是蓝色接口里面,白色的是接前面板音频的。

网友:
多谢众易高科是蓝色那。

网友:
看不清楚啊,能不能上传几张清楚的图片啊?

网友:
你量下电压
好久以前的板多是自动出发的
你上传一张清晰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