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分享]纯手工组合式BGA焊台

楼主(2009-04-18):
DIY:现成纯手工组合式BGA焊台
  去年,因天气转凉,朋友送修一台红外取暖器,修好了未取,放过道上阻碍进出.突然有天望着长期以来收集的坏主板(30-40块),突发奇想,平时维修很多时候因没有BGA焊台而告吹,不也就是底下红外,上面热风吗?现好象条件都具备了,只不过是分散的罢了,记得毛主席说过:人有多敢想,地有多高产!既然想到了就试试吧,于是就诞生了一组合式BGA焊台,现维修一主板获得成功,将经过共享,若各位DIY友觉得有点意思,顶起来!

维修实例:一杂牌845G主板不加电
目测检查7407门到ps-on断路,时钟W83194旁有两电阻脱落,
先飞线接好,补上电阻,试开机,有触发但电源保护,证明电路
中有元件短路,
查得3.3v供电短路,再用分离法查到时钟芯片及南桥82801
击穿,既然焊台也有了,就换吧!

先把坏南桥拆下,再到一915板拆一块能用的相同南桥

然后植珠,植珠要多练几次才能作得完美,可用废bga多加练习

植好珠后要检查几遍,不能有缺脚,脱漏脚,虚焊等,要求完美!然后
就可以放到板上焊接了

具体说说焊台及焊接过程吧:焊台如图,只是将一红外取暖器平放,然后上面
稍稍用东西垫一下,使主板到取暖器间有十到八公分间隔,是用两个370cpu
散热铝作垫架的,主板尽量使主板平整

再有就是取暖器底部都有一个保护开关,起防止取暖器打翻用的,要暂时将其短接
不然不能通电,用完在恢复原状,而BGA的定位,在对好起点后,外边对上板上的方框就以了,不用担心里面,因为在锡球融化时它有一个自校准的过程(原理就是锡球受热
融化后可以象水珠一样流动,这稍微的流动可使bga与板上焊盘相对互动而彼此对应
又是一个人有多敢想,地有多高产的例证),所以板子要放平,且焊接过程中bga上不应
加任何外力,切记!

至于焊接时间长短,要具体衡量啦!本例里取暖器开两只红外管,热风420,风量4.5,
需三分钟,想知道锡球熔化没有,要留意bga跟板的缝隙,刚放上去跟溶化后的分别
肉眼是分辨得出的,只有自己掌握了,上图为焊接好的南桥

更换南桥及时钟芯片后,测原来的故障已经清除,可以插上ATX电源试机了
结果,代码跳转,随两声"哔-哔"'FF",一次试机点亮,thanks god!

本次维修中的大部分器材都是维修行业的常用工具,只是灵活组合应用而已,) 初时还实验制作了一个热风风嘴,失败,后来到同行那里拿来一个bga专用
风嘴,才发现它是将风集中到四条边上的,自己做的哪个直吹芯片,有可能吹坏bga 芯片,其实不用专用风嘴也可以,就用适当的直风嘴顺四边吹也行1 但由于风量分散,经实验起码要用5-6分钟才能溶化(拆除bga时实验过)

失败的风嘴

帖子到尾啦,目的只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思路,方案,觉得有点意思的帮忙顶起

网友:
845的主板82801南桥烧了,在915主板上面拆南桥换?

网友:
楼上的~~915的南桥用的845的南桥有的~~~~~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不变形是关键

网友:
太厉害 了。都跟你学会了,做BGA的厂家 要倒闭了,哈哈。

网友:
我也用了这样的取暖器,看来找到了知音

网友:
我几年前就开始使用这样的装备了 也告诉了其他的朋友  很好用

网友:
楼主,有创意!不错,学习了,我用的是电炉,500w,下部加热!高度15cm左右!

网友:
不错,这样的DIY帖子对新手很有启发性,楼有好思路别忘了多跟大家分享,支持你。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台专业的预热台好用,但LZ的精神可佳!

网友:
看了就让人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利用有限条件创造出相同效果,省钱省力,好方法呀!

网友:
楼主牛人哪,,学习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