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4p800s-m/s 848主板一会能启动,一会加电不跑数?

楼主(2009-04-18):
刚接手了一个华硕p4p800s-m/s  848主板,这块主板用户说是以前经理死机,现在不启动了,我清了一下cmos,后能正常启动了,上网找了个新的bios 给用户刷上,这块主板现在启动一会,cpu底座就会很烫,北桥,南桥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主板就加电不显示,不跑数了,拔掉电源过一会后,再开机又可以正常启动了,不过再关机后,开机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主板bios 我也刷过了,想问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CPU座工作短时间内是不会有明显温升的,看你上面说的情况,先检查下CPU的散热器是不是和CPU接触良好,CPU座内部的接点有没有损坏的,(有些478针的CPU散热器的固定架特殊一些):lo,如果正常就测下CPU供电是不是正常,看情况你现在只能从这两方面先下手了

网友:
加焊cpu座,虚焊了,另外再查一下cpu的供电,偏高还是偏低

网友:
看看管子,和风散

网友:
我用带灯测试座,有一个灯不亮,会不会由于cpu座虚焊遭成的呀?

网友:
刚才用858风枪加焊了一下cpu底座,好了!看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