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求助!!ASUS K8V-X SE 内存供电偏高

楼主(2009-04-18):
有二块板....都是内存供电偏高了..正常是2.7左右....但是我量得是3.13V....明显的不正常了..
......一块不过内存.....另外一块死机..进不了系统!!!!!!查线路是经过一个LM324...换掉无果....
没思路了.......

网友:
查一下那个LM324是那一路控制的内存供电管,测那一路的外围,尤其是下拉电阻和那个反馈电容

网友:
LM324的供电正常吗,内存供电场管有没有换呢?

网友:
3.3明显偏高!
但是LZ要确定测量的点正确否?做好测量内存槽的第7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真的是3.3V的话估计内存颗粒很热

网友:
查一下那个LM324是那一路控制的内存供电管,测那一路的外围,尤其是下拉电阻和那个反馈电容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下拉电阻也换过了.....无果......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有没有换呢?

网友:
不光反馈电阻要量,参考电压有量是多少吗?如果你的参考电压分压电阻阻值有变动电压升高也是正常的。
我们这个板子的参考电压是由3VSB然后上面挂了一个1.58K和4.99K作为分压值,LZ如果发现参考电压就有问题可以把这 ...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样的..我测了....第8脚是控制为:4.25V   第9脚反馈:3.13V    第10脚为: 3.13V..

网友:
LM324跟好的板对比.......只有...123脚的电压不同.其他都相同.....好的板分别是:3.7V 2.6V 2.6V  偏高的板为:4.2V 3.13V  3.13V     跑线..第1脚连接场管的G极......第2脚是反馈电压脚......第3脚连接一个芯片为:ASM8282G 的第12个脚.....ASM8282G的第12脚为:VDIMM_STR_EN意思为.启用内存电压....
..不知道为什么会12脚输出偏高了.......3.13V....

网友:
大哥...有没有图呢....我找不到呢....本人笨啊........有图的话可以指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哥的指点..........我又跟了一下线路.......我找到了你所说的分压电阻了......
是在内存槽下面的.两个场管的右边..靠近IDE口的...那边的.........电阻换掉了就可以了...
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