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E4100 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09-04-18):
HP XE4100 不过内存,内寸警报,测试卡8687。换过内存,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拨掉内存跑什么代码

网友:
拔掉还是8687

网友:
先打下内存的SPD有没有波形吧。北桥居多吧。不过我还真没见过86 87这个代码

网友:
检查内存插槽有没有虚焊,看仔细,重要是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两个代码,如果确定是内存问题就加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