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04-18):
本来一个集显主板好好的,我想加个一个AGP显卡,在BIOS里设了一下。不过。我想拆回掉显卡用集成卡,问题来了。不上独立的显卡,连诊断卡过不过。后来想算了,用独立就用独立,结果进不了系统,就会花屏起来。说明原先的板和显卡都是好的。好难描述。见笑。

网友:
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BIOS不行了,如果设置显示初始化从板开始,集成的显卡又可以用,但前提是要插独立的。 去掉独立显卡也就是开不机。  就算用了独立的显卡。两者进系统都花屏。连ghost界面都花。 求助。

网友:
从新插下显卡,不行先修好卡在说

网友:
呵呵!仔细看下!

网友:
呵呵,问题决解了,真的不好意思说,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电源就OK了。 说来还真的怪啊,  主板自检集成显卡不过。插独立的过。不过会花屏原来是电源问题。大家见笑的。因为这个是源是客户机上的。要我给也配一个主板。看来,他要换主,电源,及显卡啊,呵呵。

网友:
总结一个问题,直接跑C0 A0域跑C0 FF主机没有报警声,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噢。

网友:
这样也有啊。。。。。。不能说这个代码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看错了。当我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