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量的32.768两脚奇怪波形

楼主(2009-04-18):
(图片)

网友:
什么呀,看不懂,能解释

网友:
接地不好,把接地线接好

网友:
探头上面的微调电容,调节一下。像是探头的补偿不对。

网友:
其他板就很正常,就这块杂牌出来的波形较怪,晶振,谐振电容都换过,不过这板用起来一切正常,真是怪事。。。。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不行呀

网友:
我这个示波器也是岩崎做的,打的力科牌子,呵呵。

网友:
示波器的探头没有调好!!!!

网友:
肯定拉,你都没有校对 不然波形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不必担心,这是正常的。的确有些32.768KHz晶振波形就是这样的,我也见过,估计是电路没调整到最佳。
其实时钟信号并不需要是严格的正弦波,你搞个方波也没问题(你这个比较接近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