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顶星的主板00

楼主(2009-04-18):
有几块网吧的主板CPU不过,用假负载测时钟只有一个, 假负载上有2个,一个没有,一个0.28的样子,而且复位不行,有那位大哥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你说的复位不行是什么意思哦,是CPU的复位还是复位针不行,,说 详细点点

网友:
追线啊
已经知道有个 CLK没有
可能断线或空焊

网友:
主要查CPU供电

网友:
478板子的座子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