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大且枕行失真(不一样的经验)

楼主(2009-04-18):
大水牛
行幅大且枕行失真,调节无任何变化,测TIP122 C脚电压为0V,
断开C脚,行幅正常缩小,在这时测量C脚电压为32V,
换一个新的TIP122,C脚还是为0V,
换阻尼管,换50V3.3UF电容,C脚还是为0V,郁闷。
换行场扫描块子也不能解决。
在百度里面度了一圈又在论坛里飘了一趟,听长风版主说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行幅控制电路有问题,
于是量TIP122 B脚,只有0.32V电压(偏低),顺路代换下去当代换到一个无极性电容时,一切问
题解决。
另外这个电容上面只有822这三个数字。随便了一个焊上去。
百度

网友:
B极0.32V , C极怎么会是0? 这个电容接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