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6SPE2主板按开机键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4-18):
一块硕泰克SL-86SPE2主板,按开机键不能进系统。必须先按开机键后再按重启键才可以正常进系统运行。请知道的朋友给个修理建议和方法。
具体的现象是:按开机键主板可以上电,但是不能进系统,需要再按一下重启键才可以进系统运行。谢谢。

网友:
查IO,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说清楚,你按下开机键后,主板有什么反应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描叙清楚故障现象。具体的现象是:按开机键主板可以上电,但是不能进系统,需要再按一下重启键才可以进系统运行。谢谢。

网友:
那会不会是你的开机线连到复位去了。。。。。接错了线啊???

网友:
非常感谢给我建议的朋友哦。呵呵,接错线的事情可以肯定没有,因为我是把主板放在工作台上面用镊子来开机的。

网友:
按开机键能亮机不???

网友:
按开机键能亮机不???
引用 网友B:

可以亮机的,但是按开机键只能让主板上电亮机,不能运行硬盘里的系统,需要再按一下重启键才可以进系统。谢谢。硕泰克的主板重新奇怪的问题就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