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KTC3202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楼主(2009-04-18):
请问大家KTC3202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NPN开关三极管,VCBO=35V,VCEO=30V,IC=500mA,Pc=625mW,封装为TO-92,引脚排列E\C\B。
告诉你一个代换型号吧,2SC2383,个头稍大一点,其它参数完全超过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