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DOS下不认硬盘,XP中可认

楼主(2009-04-18):
请教下版主,一ST 40G的,在BIOS中可认出硬盘,但是无法装系统,在DOS下不认,用FDISK分区,提示错误,进不了分区界面,但是把该盘挂到别的机子上在XP系统中能认出,也可分区,格式化后也可正常读写,但把它单独安到一个机子上,有找不到所分区,此时,再进分区界面还是进不了

网友:
分区表错误了。先用DM走一下,再用PM走一遍,然后FDISK.

网友:
分区格式应该是NTFS的吧
DOS下只能用FAT32.

网友:
用DM重分了区,DOS 还是不认,所分区提示为无效的驱动器

网友:
是用FAT32分的区

网友:
二楼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先走下DM 还要走下PM呢,不都是分区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