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a不能开机

楼主(2009-04-18):
点开机没反应..短接绿经转下就停...打阻不见有短路(真奇怪)..
跑线路...开关针入南桥了(VIA-VT8237R )绿线接Q34C极.E极接地.B极接R409电阻入南桥.
IO是83627EHG。请问IO哪两个脚是控制开机脚....67.71.72???不知哪个脚.

网友:
VIA的芯片组,都是南桥来控制开机电路,你跑绿线控制不是也是进南桥了?

你测一下PWRBTN的电压,南桥32.768K有没起振,还有3VSB正常不?

网友:
是经南桥和IO开机的。。IO哪个脚是开机的呀看了PFD好像是67.71.72都是和开机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