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加焊gpu,只有850风枪

楼主(2009-04-18):
本人去维修店加焊GPU,没多久又花了。自己只有850风枪,加热后还是没变化。请教大家如何加焊gpu。谢谢

网友:
说真的不好搞,我也是上面用风枪,下面加发热盘,但吹了几张,成功率很低,有的能吹好,有的反而吹坏,当然也不能排除技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吹了三次,前两次没变化,第三次好像也没变化,但是第二次开机黑屏啊。我的是耕升的6600gt

网友:
最好用焊机吧,用风枪成功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有风枪比较难。。。

网友:
已经加过的

网友:
我现在想拿出去重新植株gpu,但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加焊很快又花

网友:
用大口风枪应该可以,我以前焊过

网友:
要用想司登利 和 白光 这样的大号 热风筒  成功率会高些

网友:
感觉上无所谓什么风枪,重点是控制好温度。
我是用的就是一把破烂熟料焊枪,700W就跟下面的一样。没有大头

风枪45元入手。没有温度显示。温度控制凭经验
焊接的时候,主板功率管用7档。约350°C。滴松香水。快速换芯片、电容。
没有松香水,可以用松香块敲碎了,放到可乐瓶盖里用酒精溶解就可以了。
加焊显卡BGA显存或核心,同理滴松香水入芯片座,侵润后加焊。
没有风枪大脑袋,可以用手控制小风枪头绕芯片转动,速度不要太慢,起到均匀的作用。
早期含铅焊接的BGA比较容易,6档就可以了。约300°C。轻轻推动芯片就可以了。
后期ATI9550以上NV6200以上显卡基本都是无铅焊接。温度要求高一些。用7到8档,约400°C。
经验还是自己积累的好。别人的建议可以学。自己也是要破坏一些板子的。
最好拿一些彻底不用的板子先练手。
恭祝成功

网友:
感觉上无所谓什么风枪,重点是控制好温度。
我是用的就是一把破烂熟料焊枪,700W就跟下面的一样。没有大头
风枪45元入手。没有温度显示。温度控制凭经验
焊接的时候,主板功率管用7档。约350°C。滴松香水 ...
引用 网友B:

风速,出风量,恒温的控制,以及受热面积的大小,都有关系的。
当然不排除有手工好的,可以依靠破风枪来获得一定的成功率,但是,仅就成功率来说,工具的因素是成正比的。

PS:用松香水来作BGA,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松香水用来帮助DIP的焊接还可以,BGA的工艺,用松香水,弊大于利。

网友:
感觉怎么有点象吹风筒啊

网友:
学东西了  我以前还用松香水呢  我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要吹的好 我曾把7300GT 由却色催成不亮了

网友:
最好别弄  有一块5200   吹完之后由花屏直接变不亮    郁闷```

网友:
俺也是,花屏变不亮

网友:
最好还是用BGA专用设备,用风枪成功率太低易将GPU吹坏特别是无铅的

网友:
看来还真是有好多人用什么松香水来焊BGA的,这个起泡泡的啊,焊不好的,买一瓶BGA焊高吧,才150,可以做大半年了,早就回本了,何乐而不为啊,省那几个钱啊,我要的是成功率。

网友:
做个简易的BGA焊台 也用不了多少银子  做起来省心 效率也高 加上BGA焊膏 做出来的又美观 成功率又高

网友:
用牙刷沾天那水先把GPU四周清理干净,再在GPU四周打上焊宝,然后把850风枪的风嘴拿掉不要,在把风速稍微打高点,就可以吹了,吹的时候卡放平,风枪在GPU正上方和GPU保持垂直,就这样来回吹,一般,虚焊应该可以解决,如果还是没好,那说明GPU引脚有氧化,那就只有重做BGA了。
  我这样就吹好了一张7300的卡,本人菜鸟,说得不对,请不要见怪哈~

网友:
850不行,至少也要旋转风的

网友(2009-09-18):
用牙刷沾天那水先把GPU四周清理干净,再在GPU四周打上焊宝,然后把850风枪的风嘴拿掉不要,在把风速稍微打高点,就可以吹了,吹的时候卡放平,风枪在GPU正上方和GPU保持垂直,就这样来回吹,一般,虚焊应该可以解决, ...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只有个868D,听你的我也来吹一个,要是坏了你赔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