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1EAT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04-18):
SB 3.3v 1.8V 正常 ,晶振也换了。旁边的电容也换了。都解决不了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晨起来第一次开机可以用。如果可以开机就一切正常,如果关机不把电源插头拔掉那就可以开机,要是把电源插头拔了,那就开不起来了,要等很久才可以再开得起来,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不知这种故障有人修过没,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而拔掉电源插头后,电源给南桥coms电路供电也就断了,所以开不了机,插上插头就能开机了,量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电量不足,如是则更换。

网友:
你先跑一下,开机电路吧,这样好分析点

网友:
换个电池.CMOS没电了。就不能对BIOS资料保存了。

网友:
电源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清洗南桥试试
难开机时看看3。3V和1。8V正常?

网友:
你刷一下BIOS试试吧!!!

网友:
换一下电源 我有一个板子就是这种现象 换了电源一切故障OK了

网友:
电源换了。电池也换了。都不行啊。3.3v和1.8v电压都有啊。BIOS找就清空了啊。都没用。74HC14D也换了。就是不行啊。真急啊。希望高手可以帮帮我。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