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8mm口径的空心针管给主板和显卡拆电容通孔用会不会还是太大?

楼主(2009-04-18):
请问0.8mm口径的空心针管给主板和显卡拆电容通孔用会不会还是太大?

网友:
用不着这东西,有烙铁就够了

网友:
空心针这东西估计修显示器、电源那样的单面板有用,修主板不大中用,弄不好还有副作用。

网友:
我是用左边那个实心针捅

网友:
还没有用针通过主板

楼主可注意别用蛮力搞坏了主板

网友:
楼主用这东西要小心啊 弄不好会弄坏焊盘

其实拆电容用把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因为是新手,所以才更不要养成用空心针的习惯。多用烙铁。

网友:
各位放心,其实我还没买呢,只是听取一下各位达人的意见。

网友:
这种东西来还没用过,但是还没有用吸锡器好用吧!!!在说一般来说做为一位维修人员来说,吸锡器基本上不没有用到。。。。。

网友:
换电容,用电烙铁就够了,控制好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危险大,最好不要用,还是把烙铁用熟练才是出路。现在很多板(包括显示器、电视机等)都是2层以上了,如果把“过孔”的镀银层弄掉了可能使板子报废。

网友:
多层板杀手级工具

网友:
OK,谢谢各位元老的意见,这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