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块日历的20硬盘坏了

楼主(2009-04-18):
两块硬盘的 现象分别是一个可以认到硬盘但硬盘的标识是乱码,另一块是通电就卡卡的作响.我把两快电路板互换就都卡卡的响,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2009-10-20):
我有很多硬盘式坏的,有的能抓到,就是没盘符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

网友(2010-01-02):
固件坏了,认不到盘一般都是固件有问题,问题是现在没有免费的日立软件

网友:
本人最近一直在研究硬盘,可是收获太小!日立的硬盘换板,首先得要MODEL一样,然后才可以考虑换板的!在换板的同时,还得换NVRAM!

网友:
用了好久了吧,我现在就想买个日立的移动硬盘。不会那么容易坏吧,我现在就相信它多一点。希捷的不行。已经坏了一个。

网友:
哈..20G没有什么用呀..要换还是换了固件算了.

网友:
那个认乱码的可以修复,另一个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硬盘电路板不能随便换的,先看板的主芯片还要看MODEL和bios的版本号,日历就是以前ibm技术的盘。换板还要看板上的8脚

网友:
两块刷刷固件。。。  第二块除了固件可能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