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报四声警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9-04-18):
今天接修IBMT40,开机滴滴滴滴四声响,插上诊断卡,显示18-58停止,就两下(可能检测卡乱码),怀疑到内存,但是内存供电都正常,1.25 2。5,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了。,。
问题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吗?

网友:
摁住显卡开机应该有显示的!

网友:
有进展就上来回个贴,关注中。

网友:
这是内存不过/这机器刷BIOS或换IO就好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就是内存不过,电流到0.6,不会掉电。安全芯片也换过了。听别人说安全芯片坏了,换了也不行。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下。。现在彻底美思路了。可以确定不是显卡虚汗

网友:
那就是显卡坏死了,你就直接从新做7500的显卡,就OK了

网友:
那北桥呢,北桥虚焊了会不会这样子

网友:
LZ是不是看反了,当是85吧,你直接刷个无安全码片的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87 85才是自己刷个BIOS就OK

网友:
呵呵,没看反啊,确实是18-58,就两下,不动了,没有T41的无安全码的BIOS,刷了个T40的上去不行,根本就不走码,找个一样的坏板,把BIOS和安全码全换过去,还是不走码,无奈,恢复原BIOS,又跑原故障。

网友:
排除BIOS了就不用考虑了,重做北桥,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滴四声-北桥挂~

网友:
楼上的,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可以确定北桥坏了吗。如果是真要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