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ASUS A8T不开机

楼主(2009-04-18):
今天接到一台ASUS A8T笔记本   客服拿过来的时候 按一下开关 大概5秒以后马上掉电,我把机器拆了检查了一下 5V和3.3V系统供电在没按开机键之前没有 按了开机键后就产生了  5秒掉电以后5V和3.3V也有。   但是就是开不了机。往高手指点。
    后来我不知道把什么地方碰了一下 ,机都开不了了。(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开关有2V的高电平 ,按下开关后 机器还是开不了。

网友:
您是哪里的?咋一个顾客拿走的一样的故障?

我前几天给个顾客修了个这,结果拆开了,(熟人老婆)她不修了,气的吵一家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好好查查是哪一块

网友:
现在查到了CPU主供电没有   ,CPU供电管理芯片MAX8760 10脚VCC 没有5V左右的供电  ,这个5V供电是由系统供电5V通过一个场管提供的。但是这个供电场管G级没有控制电压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跑下那个供电管的G极的电路,看下是由哪里发出的,然后分析下原因,看看行不,我也是刚学维修,现在也不熟练,只是个大体的思路

网友:
CPU供电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开机5秒左右掉电,加焊南桥就可以了,但是只用了1、2天客户又拿回来了,再加焊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