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YPE2628 提示 0271及0251错误

楼主(2009-04-18):
此机提示 0271 0251两个错误。查资料得说是COMS电池失效或时间设置错误,可以BIOS里重设。可是进不了BIOS,怀疑BIOS文件损坏,拆开后不知道哪块是BIOS芯片及找遍了没看到COMS电池。请各位高手指点帮助,怕这机型是不是没有电池还是藏在哪里了?二是哪块是BIOS的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
按F1开机试一下。

网友:
先用制具弄下  不行  换BIOS。

网友:
按F1进不了BIOS,现检查到硬盘坏道,可能影响到BIOS的进入,过两天换了硬盘再上来向大家讲述。BIOS芯片也大概是INTEL的E28F004,由于适配器很贵,暂未考虑刷BIOS,致于CMOS电池就还未找到在哪里了。是否这机型没有CMOS电池的?

网友:
换硬盘后依然进不了BIOS,显示0271与2051错误,随后就黑屏死机,没任何反应了。现怀疑是BIOS损坏,现求坛友帮忙发个TYPE2628的BIOS文件,谢谢!!

网友:
各位师傅有这个BIOS文件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先放下电看能进的了吗?

网友:
什么型号呀?是A2系列的机吗?IBM机小电池没电报错一般自已会进bios,A2系列的小电池应该是在大电池下面!

网友:
现在就是抄遍了主板都找不到BIOS电池在什么地方啊,被拆了还是形状比较特殊我看不到?请各位师傅告知电池所在的正确位置,谢谢
!!

网友:
在大电池的背面,一个小钮扣电池,外面有塑料薄膜包装的.

网友:
BIOS电池估计被前者拿掉了,不过也不会影响到进入BIOS。刷BIOS后故障不变,还是提示0271错误,提示Press <F1>to setup。 按F1后死机,按Numlk键,灯也不闪。还请各位继续讨

网友:
你都没有bios适配器,就是发给你,你怎么刷新呢?

官网下载bios吧,我分离BIN的BIOS给你

网友:
刷BIOS后故障不变,还是提示0271错误,提示Press <F1>to setup。 按F1后死机,按Numlk键,灯也不闪。.......

我有适配器,已经刷过两位位网友提供的BIOS,但还是提示0271错误,还请各位继续讨

网友:
“刷BIOS后故障不变,还是提示0271错误,提示Press <F1>to setup。 按F1后死机,按Numlk键,灯也不闪。.......

我有适配器,已经刷过两位位网友提供的BIOS,但还是提示0271错误,还请各位继续讨”

你把密码芯片重新刷新一次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片24RF08也刷过,故障不变,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