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IPCI.EXE,ATIPCIE.EXE用法

楼主(2009-04-18):
我的ATI7500,ATI8500LE的显卡用R3测试不了,看A卡大全里面有ATIPCI.EXE,估计就是他了。进去之后,选项出来20多项,我随便选了几项,之后都会出现''1''.估计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吧。
求个具体的用法,不胜感激。
显卡

网友:
用ATIPCI这个程序,执行后,可以看到BIOS当前所能管理的设备的名称,在维修显卡的过程中,如果ATIPCI可以抓到所维修的显卡的类型,则说明至少PCI-E总线的数据传输是正常的。

网友:
心在飞翔
这个花屏,测试3D花屏,普通用就不花。数据正常具体代表什么呢?

网友:
加频率再测。

网友:
GPU和MEMORY有2种工作方式,3D和2D,不同的工作方式,BIOS内设定的频率不一样,3D的时候,为了满足效能上的要求,BIOS会按预定的参数,自动加高GPU和MEMORY的频率。
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
飞翔老大说的很明白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可以到修改BIOS软件里能看的到
再说了ATI8500LE核心R200 R3根本不能测试

网友:
好像明白点了,这个根本不是测试显存好坏的。是查看工具。是不是呢?我在继续潜水泡论坛,打好基础。

网友(2009-07-07):
降频可以解决花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