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不同的南北桥电压

楼主(2009-04-18):
我想知道,不同的芯片组,南北桥需要的电压是不是也不同,如845GL+810DB和865PE+810GB,他们都需要那些电压。请讲详细点。

网友:
可以去INTEL网站,寻找相应的南北桥芯片的技术文档,在技术文档里有一个相应的表格,会告诉你这个桥所需要的电压和频率。

网友:
我的意思不只是因特尔,还有SIS,VIA ,NF....等等。烦请详细讲一下。

网友:
请下载相应的技术文档,或BAIDU

你的要求,涵盖面太大,我无能为力。

网友:
南北桥什么电压。是供电电压,还是复位信号的电压。

网友:
以INTEL的82801DB为例,所需工作电压列表在技术文档的第57页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电压不仅与芯片型号有关,还与工作状态有关。

网友(2010-02-24):
有没有amd的呀!!!!!!!!!!!!!!!